[Cadence Sigrity] 仿真时Controller没信号输出

楼主(2021-11-17):
    仿真时碰到问题,很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IO Model编辑不了,希望有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添加所在的".li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所在的".lib"文件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是什么需要填加.lib文件呢?

网友B:
    可能是模型有问题或者是仿真参数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模型有问题或者是仿真参数没设置好

    谢谢,确实是模型的问题。已经仿出来了。但是目前对于主芯片的模型都是厂家提供的,我还不会自己编辑。路漫漫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模型的问题。已经仿出来了。但是目前对于主芯片的模型都是厂家提供的,我还不会自己编辑。路 ...

    自己回复一下,以做记录:可以用Speed2000把CPU,Memory模型提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