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并没有被锁住,但是无法烧入flash中,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17):
FLASH并没有被锁住,把程序烧写到ram中,并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无法烧入flash中,求大神指导

网友:
CMD文件要换成对应flash的,程序也要改一下。

网友:
加载程序到RAM后用调试器试一下能不能访问加密区(例如加密密码)。能访问说明没被锁死,可以尝试用CCS里的Flash工具把Flash整个擦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