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网

楼主(2021-11-17):
    客户提供的原理图和导网后的数据发现原理图中有测试点在数据中找不到,然后导网,发现很多报错(见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万能的大神解惑一下

网友A:
    1 在PCB界面 design–classes

omponent Classes删掉出现问题的classes

    3 重新导入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PCB界面 design–classes

    2 Component Classes删掉出现问题的classes

谢谢,但是我之前进行过这个操作但是没有找到那两个测试点应该是原始导网的时候就没进来或者有问题

网友:
    测试点有可能是临时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