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W甚高频射频放大器 88-108兆赫

楼主(2021-11-17):
这个RF功率放大器是基于晶体管2SC1970及2N4427。输入功率为30-50mW的情况下输出功率约为1.3W。它会得到更远发射距离的RF信号。要调整这个放大器你可以使用功率计,驻波比检测也可以使用射频场强仪。我建议你使用一个很好的50欧姆的电阻作为假负载。

射频放大器电路
射频系统良好的接地是很重要的。请确保晶体管不至于过热,在我的情况下我把2SC1970靠近PCB处理热量。

以下是你要焊接的部件在电路板的实际位置。元件采用表面安装,所以铜面是在顶层。我相信你仍然可以使用穿孔方法安装组件。
灰色区域是覆铜,每个组件绘制不同的颜色都可以很容易找出。
低通滤波器
你们有些人可能希望在输出增加一个低通滤波器。我没有在我的电路中增加额外的低通滤波器,因为我不认为这是必要的。

网友:
    RF功率放大器是基于晶体管2SC1970及2N4427。输入功率为30-50mW的情况下输出功率约为1.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