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和射频电路有何差异?

楼主(2021-11-17):
什么是射频电路?随着频率的升高,相应的电磁波波长变得可与分立电路元件的尺寸相比拟时,电路上的导线、电阻、电容和电感这些元件的电响应开始偏移其理想频率特性。一般将射频定义在30 MHz~4 GHz频段,比射频高的频率称为微波。
一个数字系统的时钟频率本身可能很高,已经处于射频范围内,或者其时钟频率不够高,但其谐波频率却落在射频范围内。所以,一个高速系统,因其信号存在高频成分,电路上的元件呈现分布参数特性,互连系统表现出传输线效应。所以,在设计高速电路时,应具备射频微波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但高速系统和射频系统存在差别,主要表现在:
· 射频系统一般处理模拟信号,而高速系统是针对数字信号而言;
· 射频系统一股是窄带的,而高速系统覆盖从直流开始的很宽频带;
· 射频信号靠信号的幅度和相位传播信息,一般从频域进行分析;而高速信号靠波形传播信息,一般从时域进行分析

网友:
随着频率的升高,相应的电磁波波长变得可与分立电路元件的尺寸相比拟时,电路上的导线、电阻、电容和电感这些元件的电响应开始偏移其理想频率特性

网友:
射频信号靠信号的幅度和相位传播信息,一般从频域进行分析;而高速信号靠波形传播信息,一般从时域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