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稳压是什么意思 ,是降压的意思吗?如果是降压是怎样降压的?

楼主(2021-11-17):
MOS管的稳压是什么意思 ,是降压的意思吗?如果是降压是怎样降压的?

网友:
MOS管的稳压是利用其反向击穿的特性来达到稳定电压的意思。一般与其他器件并联,起到保护其他器件的作用。
比如选一个击穿电压是50V的MOS管,反接。当电压大于50V时,反向击穿,反向电流迅速增大,大部分电流从此处分流,从而保护了其他器件不被烧坏。
举个形象的例子。水库蓄水高度有一定的安全警戒线,超过一定高度可能会绝堤。因此需要一个泄洪口。如果泄洪口高度50m,则当水位大于50m时水流就会从此处排走,限制了水位高度。类似与MOS管的稳压作用。

网友:
1、v是功率开关晶体管、并非mos管,当然用mos管也是可以的。
2、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充当电子开关用,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受pwm控制电路控制的电子开关,其在截止状态时相当于开关断开、在闭合时相当于开关闭合。
3、开关电源中有两个开关管有两种可能:一是为增大电流而所用开关管的电流参数不够需要用双管并联,二是开关电源采用了“推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