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Y-31-SPP蓝牙模块怎么进入命令设置状态?

楼主(2021-11-17):
网上查的手册是 发送AT\r\n后显示OK 但是我输入后,蓝牙模块回复的是下面这样的

网友:
你要在串口助手上设置命令,在手机上连接蓝牙模块之后就会变成透传模式,不能设置了

网友:
不能在手机上给蓝牙模块发送AT指令,要用串口助手

网友:
我在app上发送都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