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嵌入式操作系统与不带嵌入式操作系统,可靠性 谁更好?

楼主(2021-11-17):
嵌入式微处理器 加入嵌入式操作系统后,系统的可靠性会不会相对降低。其中,微处理器的程序不是很复杂。

你觉得在系统功能不复杂的情况下,不用操作系统的可靠性会不会更好?

网友:
操作系统本身提供的对系统资源有效管理,比如说内存管理管理有效内存,进程调度管理CPU资源等等。如果你本来就没有多少复杂的功能,不需要为了大量的应用程序来分配计算机资源的使用,一个死循环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使用操作系统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代码量越大,稳定性越差。
所以,比如说导弹导弹控制、人造卫星上的一些嵌入式的设备,为了得到极高的稳定性和实时性,都不使用操作系统的。

网友:
程序都是人写的,可靠性就看这个操作系统可不可靠了。

不过给你个建议,在系统功能不复杂的情况下,不用操作系统的可靠性会好些。
有操作系统有时候编写应用程序会方便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