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与PCBA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11-17):
PCB与PCBA的区别是什么?. F# n, |! ]/ P6 x9 }

网友:
PCBA是成品板;PCB是裸板

网友:
PCBA泛指的是一个加工流程,也可以理解为成品线路板,也就PCB板上的工序都完成了后才能算PCBA。而PCB则指的是一块空的印刷线路板,上面没有零件。

网友:
PCB是光板,没有元器件,PCBA是成品板,就是一块贴好元器件的板

网友:
PCBA 是焊接完成的板子,比着PCB光板,还差着物料采购和SMT和后焊

网友:
后面的"A"为 Assembly,也就是装配了,在板上装了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