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优势有哪些?

楼主(2021-11-17):
    肖特基二极管的优势有哪些?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具有开关频率高和正向压降低等优点,但其反向击穿电压比较低,大多不高于60V,*高仅约100V,以致于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像在开关电源(SMPS)和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中功率开关器件的续流二极管、变压器次级用100V以上的高频整流二极管、RCD缓冲器电路中用600V~1.2kV的高速二极管以及PFC升压用600V二极管等,只有使用快速恢复外延二极管(FRED)和超快速恢复二极管(UFRD)。

FRD的反向恢复时间Trr也在20ns以上,根本不能满足像空间站等领域用1MHz~3MHz的SMPS需要。

  即使是硬开关为100kHz的SMPS,由于UFRD的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均较大,壳温很高,需用较大的散热器,从而使SMPS体积和重量增加,不符合小型化和轻薄化的发展趋势。

网友:
    最主要的是大电流时比普通二极管温度低,因为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