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和增益是什么?有什么关系?一般用来描述什么的。

楼主(2021-11-17):
相位和增益是什么?有什么关系?一般用来描述什么的。6 e. ~9 C# G& B' y

网友:
我来说说我的理解:相位和增益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描述2个不同的物理量,相位可以理解是一个信号的初始角度,增益是信号相对的大小值;若一个系统的激励是正弦信号sin(wt+ψ1),系统的响应可能是Av sin(wt+ψ2))增益就是:20㏒Av;相位差ψ2-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