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修改后更新PCB出现网络出错

楼主(2021-11-18):
    altiumdesigner中,修改原理图后更新PCB板时,出现很多网络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altium designer中,修改原理图后更新PCB板时,出现很多网络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PCB都变成了绿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因为要把左下角的一个棕色框先删掉,点击棕色款,然后按键盘的Delete键即可

网友:
    上图看看,错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