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关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18):
mos管关断是导通了?还是断开了?

网友:
他是一个受控原件,他有三个引脚,其中两个就类似一个开关,然后还有一个脚是控制,就是用一个控制脚,来控制是否导通

网友:
    谓栅极悬空就是不接东西,不过这种做法在mos管使用上是很忌讳的,mos管最怕静电,悬空的话会导致积累的静电无处泄放,有击穿隐患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