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次级输出12V 而我想要6V 该怎么得到啊?

楼主(2021-11-18):
变压器次级输出12V  而我想要6V  该怎么得到啊?

网友:
    半波整流会小点

网友A:
变压器 不能动的话,还能有什么方法呢?  降低输入电压、重绕次级或者再弄一台变压器,反正我只有这些方法-- 需要直流输出的除外

网友:
    可以啊, 关键是看你怎么使用这个输出

网友:
    你要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
    用电阻分压,或再加一个12V转6V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 不能动的话,还能有什么方法呢?  降低输入电压、重绕次级或者再弄一台变压器,反正我只有这些方法- ...

交流的12V吗?变压器出来的话串一个二极管再二极管后面并几个大电容,

网友:
    需要看6V的需求是什么,交流或直流,然后输出电流需要多少

网友:
    在变压器输出级,用电压表测量变压器中间抽头和任意一个输出即可

网友:
    电阻分压并联储能电容

网友:
    前面加一个变压器,220转110的?

网友:
把两个相同变压器串联起来,输出端就是6伏

网友:
直流的话直接电阻分压啊

网友:
在变压器输出级,从变压器中间抽头取出 就可以得到交流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