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用pads2007 LAYOUT工具画螺丝孔用那个命令?是放在所有层吗?

楼主(2021-11-18):
请教下用pads2007 LAYOUT工具画螺丝孔用那个命令?是放在所有层吗?

网友:
如果是非金属化的安装孔的话用2D线画要放在Drill Drawing层,或者做一个没盘的通孔.
如果是金属化的螺丝孔的话,则要做盘,与一般通孔设置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