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摄像头图像采集与处理用DSP开发板好还是ARM开发板好

楼主(2021-11-18):
我需要用OV7620摄像头(640*480 彩色黑白均可,预期使用黑白)采集数据,并处理图像,请问各路大侠,是使用ARM开发板(100mhz)好还是DSP(150mhz)开发板好?会不会速度不够,两者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ARM主要做控制方面的,DSP主要是处理数据,如果是实时处理要求比较高的话要用DSP。我的建议你买个达芬奇的开发板,DSP+ARM双核处理

网友:
    arm比较合适,基于dsp的嵌入式视觉应用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运算速度较低,通常需要设计专用的多核dsp、开发相应的并行处理机制、并利用其提供的指令集进行算法优化,使得专注于图像处理算法的工程师“望而生畏”。dsp移植也很麻烦的,总体来说完成这种简单图像处理arm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