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简单的RCL放电回路,初始电流瞬间变为很高的值。

楼主(2021-11-18):
电容通过设置IC值充电75kV,但是电流会在0s突然降到50kA以上,这明显是错误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其实这个仿真结果并没有错,虽然你看到的是在0s电流突然变为50kA以上,但是实际并不是刚好在0s那个点,只是你的时间轴分度比较大,没有显示出具体波形。另外从曲线图看到,电流应该是从0A反方向增加到大于50kA,然后再随着时间慢慢变为0A再慢慢增加到正的50kA。因为不清楚你说的电容通过设置IC充电75kV是怎么实现,但是根据LC特性,在开始加入75kV电压时,电感肯定是起到抑制作用,电流就会单纯从电容这边到地;等到L的响应时间过了,相当于电感L就是一根导线,电流又会从R1流过到地,所以这里的电流会发生两次变化。

网友:
    再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