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修改电路的放大方波?

楼主(2021-11-18):
如图:A2输入一个下降沿有弧度的不规则方波(由555多谐振荡器生成),用LM324放大,使VO1'输出放大10倍(实际R1=10K)的方波点亮LED,可实际并没有放大,反而缩小了。
R15和C1是否存在不影响结果,在3PIN接上拉电阻到VCC,即使A2没有输入,LED也能点亮,所以不能接上拉。

网友:
这属于反向放大。LM324的11脚需要接负电压,或者改成A2接3脚,R6接地R1改为9K.这样就放大10倍了。

网友:
3脚建立一个分压电压,能够使放大器处于正常信号放大。

网友:
555振荡器生成的波形一般电压都是比较高的,你直接接到2引脚,3引脚接地,会导致23引脚压差过大,就像一楼说的无法使放大器处于放大区域,你要在3脚做分压电路,增大3脚电压,减小23脚压差才可以

网友:
你搞同向的放大,反向放大全是负值,如何点灯

网友:
    我想问一句,这是放大电路?

网友:
    这是个反向比例放大,改成正向放大后还注意驱动电流够不够点亮LED

网友:
    楼主,你要放大就要把3脚接到半电压点呀。你是单电源供电,所以需要接到半电压点才能实现放大否则运放都不能工作再正常状态。

网友:
    有这么几个问题,
1、这个电路只能半波放大
    2、R15、C1除了降低电路的输出阻抗没看出有啥用来,而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是越大越好的
3、放大器的带负载能力是很弱的,不知道你的LED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带的动
4、3PIN是个什么玩意
5、目前这个电路如果Vo1什么都不接可以把A2的信号放大5倍左右,因为是半波放大。
    好好学学模电别别去网上抄了

网友:
    除了楼上大佬们说的,你还得考虑你运放的VCC是否支持放大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