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去设计一种射频接收前端SIP?

楼主(2021-11-18):
LTCC技术实现SIP的优势特点有哪些?
怎样去设计一种射频接收前端SIP?

网友:
基于LTCC的SIP相比传统的SIP具有显著的优势,最大优点就是具有良好的高速、微波性能和极高的集成度

网友:
IXCC技术采用多层互连技术,可以提高集成度,IBM实现的产品已经达到一百多层

网友:
LTCC可以制作多种结构的空腔,并且内埋置元器件、无源功能元件,通过减少连接芯片导体的长度与接点数,能集成的元件种类多,易于实现多功能化和提高组装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