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外部中断不响应,一直是高电平。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1-11-18):
在学习板P3.3接外部脉冲,脉冲是24V金属接近开关输出信号,用39k、10k电阻分压至5V左右,输入单片机P3.3引脚。用检测外部中断程序测试,中断一直不响应,无论外部脉冲是高、低电平,测量P3.3和GND电压一直是4V多。脉冲输入不进去,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E. g0 l! |* E

网友:
建议再次检查中断向量表和中断入口地址

网友:
先单独测试下你的中断代码对不对

网友:
1.中断没开 2.中断条件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