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明明只定义了一遍int deng,为什么编译后会提示错误重复定义?

楼主(2021-11-18):
main.c 赋值
deng=1;

inf.h定义
int deng;

inf.c判断
void iff(void){
if(deng==1){}
}

test.c调用iff

为什么只定义了一遍的deng,会出错误提示重复定义。

Error: L6200E: Symbol deng multiply defined (by inf.o and main.o).
Error: L6200E: Symbol deng multiply defined (by test.o and main.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求解

网友:
应该是因为你在inf.h中定义了全局变量,main.c和inf.c都包含了inf.h这个头文件

网友:
在编译时,因为每个c文件都会生成一个obj文件,你的main.o, 和inf.o都会包含deng这个全局变量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