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芯片加工中的元器件偏移?

楼主(2021-11-18):
如何防止芯片加工中的元器件偏移?/ |8 J2 l1 F9 `, L

网友:
严格校准定位坐标,确保元器件贴装的准确性。

网友:
使用质量好的、贴度大的焊膏,从而增加元器件的SMT贴装压力,增大黏结力

网友:
选用合适的锡膏,防止焊膏塌陷的出现,焊膏具有合适的助焊剂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