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如何选型?

楼主(2021-11-18):
压敏电阻如何选型?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i4 M. ~' _# f

网友:
在直流电路中,选用压敏电阻时,其电压为直流电压额定值的1.8-2倍;在交流电路中,压敏电阻电压为额定电压2.2-2.5倍。

网友:
一般原则上是,按可能遭受的最大暂态浪涌电流来选择的。但在实际应用中,要适当加大所选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