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对PCB板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1-11-18):
PCBA加工过程中,会经过非常多的特殊工艺,随即带来的就是对PCB板的限制要求,如果PCB板不符合要求,就会加大PCBA焊接工艺的难度,最终可能导致焊接缺陷,板子不合格等情况。因此,为了能保证特殊工艺的加工顺利完成,也为了方便PCBA加工,PCB板在尺寸、焊盘距离等方面都要符合可制造性要求,接下来深圳PCBA加工厂家-深圳领卓打样为大家介绍下PCBA加工对PCB板的要求。
  PCBA加工对PCB板的要求
  1、PCB尺寸
  PCB宽度(含板边) 要大于等50mm,小于460mm,PCB长度(含板边) 要大于等50mm。尺寸过小需做成拼板。
  2、PCB板边宽度
  板边宽度:>5mm,拼板间距:<8mm,焊盘与板缘距离:>5mm
  3、PCB弯曲度
  向上弯曲程度:<1.2mm,向下弯曲程度:<0.5mm,PCB扭曲度:最大变形高度÷对角长度<0.25
  4、PCB板Mark点
  Mark的形状:标准圆形、正方形、三角形;
  Mark的大小;0.8~1.5mm;
  Mark的材质:镀金、镀锡、铜铂;
  Mark的表面要求:表面平整、光滑、无氧化、无污物;
  Mark的周围要求:周围1mm内不能有绿油或其它障碍物,与Mark颜色有明显差异;
  Mark的位置:距离板边3mm以上,周围5mm内不能有类似Mark的过孔、测试点等。
  5、PCB焊盘
  贴片元器件焊盘上无通孔。若有通孔会导致锡膏流入孔中,造成器件少锡,或者锡流到另一面,造成板面不平,无法印刷锡膏。
  在进行PCB设计及生产时,需了解PCBA焊接工艺的一些知识,这样才能使产品适合生产。先了解加工厂的要求,可以让后面的生产制造过程更为顺利,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就是PCBA加工对PCB板的要求,在生产PCB板的时候不懈怠,生产出优质合规的PCB板才能让板子更好的接受其他特殊工艺,并给予PCB板生命,并注入功能的灵魂。

网友:
PCB宽度(含板边) 要大于等50mm,小于460mm,PCB长度(含板边) 要大于等50mm

网友:
  贴片元器件焊盘上无通孔。若有通孔会导致锡膏流入孔中,造成器件少锡,或者锡流到另一面,造成板面不平,无法印刷锡膏

网友:
Mark的表面要求:表面平整、光滑、无氧化、无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