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为什么要辐射出各种形式的极化波?

楼主(2021-11-18):
天线为什么要辐射出各种形式的极化波?

网友:
    首先收发天线的极化方式是一定要匹配的,不然效率会大大降低。天线极化方式的选择不是固定的,有些情况下圆极化波在空间传输的过程中损耗要远远小于线极化波,这可能是圆极化波被广泛使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