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气设备里用的是PLC,而不是ARM,DSP,FPGA?

楼主(2021-11-18):
为什么电气设备里用的是PLC,而不是ARMDSPFPGA

网友:
PLC产品,它的抗干扰能力都十分强

网友:
1,单片机小型电脑处理器,最小可以到8个脚,价格便宜,最便宜2块钱
2,plc可变逻辑控制器,主要用在工业控制,里面是类似一个加强的单片机。对输入输出均有做处理
例如抗干扰,增加带负载驱动能力
3,dsp 数字信号处理芯片,这个用途可做信号处理,例如图像处理,数据采集处理,它比单片要快很多,比单片机功能要强大
4,fpga、cpld可变逻辑控制,这个做逻辑处理控制,小型的cpld是没有中央处理器的,大型可以嵌入系统,功能在单片机之上,适合做大型的数据处理,逻辑控制。其价格不便宜。但是他和单片机有本质的区别。例如单片机有内嵌外设 ad,da转换等,cpld则需要通过控制其他外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