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VHDL的关系

楼主(2021-11-18):
刚接触概念不大清楚,VHDL是FPGA的功能之一吗?英文能这么写吗?code in FPGA design software(VHDL)

网友:
fpga和vhdl的关系,就像8051单片机和c语言的关系

网友:
VHDL是FPGA编程语言的一种,进行FPGA设计时 首先用VHDL或者Verilog写源代码 ,然后用综合工具将源代码综合成网表,下一步通过布局布线工具(与FPGA具体型号相关)将综合的网表映射到具体型号的FPGA上(包括布局布线,期间加入时序约束,管脚约束),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一般的大厂商的开发工具都是集成了上述所有的工具,如altera的quartus ,xilinx的ISE 以及actel的lib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