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spice仿真 晶体管大信号等效电路

楼主(2021-11-18):
一直在用cadence的capture仿真一个模拟电路。
一开始用的是库里自带的脉冲信号源library。
因为我所用的电路,是对来自光电倍增管的信号进行调理,所以我们之前用示波器采样了一个波形,存成了txt文本的格式。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文本做成一个信号源文件,用capture添加到仿真电路图里作为输入,就可以使仿真结果更接近于实际。
在同学的提示下,经过摸索,我总结出步骤如下:
1)在原理图编辑模式下,点击添加元件按钮,add library-> sourcstm.olb ( ../tools/capture/libarary/Pspice/路径下)
对于我,要用电压源,则添加其中的vstm到原理图中,你会看到一个信号源的图标。
2) 点击该图标右键选择edit pspice library.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窗口,同时弹出一个对话框,输入一个simulus名称,比如 Simu1
然后单选pwl.那一项
然后再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cancel
就会进入一个波形编辑窗口
3) file->save as
然后把该Simu1.stl文件save到某个文件夹中。
用ultra edit 打开该文件,你会看到如下的内容
* D:\PspiceSimulation\TofQT\PMTSimu1.stl written on Tue Sep 29 16:24:07 2009
* by Stimulus Editor -- Serial Number: -- Version 10.5.0
;!Stimulus Get
;! PMTSimu1 Analog
;!Ok
;!Plot Axis_Settings
;!Xrange 387.ns 623.ns
;!Yrange -2 170.m
;!ManualUniverse
;!Xuniverse 1us
;!Yuniverse -1.00291 1
;!XminRes 100ps
;!YminRes 10u
;!Ok
.STIMULUS PMTSimu1 PWL
IME_SCALE_FACTOR = 1
ALUE_SCALE_FACTOR = 1
有*的行应是注释。其它的就是波形文件的设置啦,这些都可以修改。
然后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波形数据粘贴到文件后面
诸如下面几行:
+ ( 0, 0 )
+ ( 4.009e-007, 0.00206 )
+ ( 4.019e-007, 0.00042 )
+ ( 4.029e-007, 0.00641 )
+ ( 4.039e-007, 0.00295 )
+ ( 4.049e-007, 0.00055 )
+ ( 4.059e-007, 0.00518 )
+ ( 4.069e-007, 0.00104 )
+ ( 4.079e-007, 0.00011 )
然后保存,就差不多了。
在原理图里就可以仿真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巨细无遗地列出就太繁琐了,只有我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去体会了。另外就是第2)步应该可以跳过,直接对某个stl格式的文件按自己需要进行编辑,比如说得到了一个ABC.stl的文件存在某个路径下。
然后在Vstm 的设置里,将implementation设成ABC
然后在simulation设置对话框里,有configuration一项,点击其中pspice一项,将ABC.stl的路径添加进去,即可用于仿真。

网友:
把文本做成一个信号源文件,用capture添加到仿真电路图里作为输入,就可以使仿真结果更接近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