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主流的嵌入式系统屏幕接口是哪几种?

楼主(2021-11-18):
屏幕的接口FSMC、8080、RGB、MIPI、PPI、IIC、SPI、串口屏、LVDS接口、EDP接口、HDMI、MPU接口、M6800模式、VSYNC模式、MDDI模式、DSI模式
是先确认某一种接口类型需要这么多条总线驱动,然后决定了接口元件的管脚数?
目前主流的屏幕接口是哪几种

网友:
其中的RGB分为RGB888,RGB555I,RGB565,为了使用方便,RGB565应用的较多。

网友:
小屏幕基本都是IIC SPI,这种屏幕控制引脚少,操作简单,很多DIY都用这种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