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se里怎么画这样方形焊盘孔的焊盘啊?

楼主(2021-11-18):
protel99se里怎么画这样方形焊盘孔的焊盘啊?

焊盘孔是方形的

网友:
99SE焊盘可以是方的,焊盘的孔只能是圆的
想要长的,就多放几个.连在一起就是长的了

网友:
这种继电器一般都有插座,一般是焊插座的,这座针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