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探头的10个常见问题-PRBTEK学院分享

楼主(2021-11-18):
1、北极星探头是电阻式还是电容式?
探头是电阻(用于低频和直流)和电容(用干高频)的并联组合。附加组件可补偿杂散电容以及电阻器和电容器之间的电容。
2、北极星探头可以与示波器和仪表一起使用吗?
如果购买了开关选件,则探头通常可与示波器和仪表一起使用。此选项可确保要使用的两个设备的输出阻抗匹配。在许多情况下,客户可以在其仪表上并联一个电阻,以获得正确的直流响应。例如,对于一个10兆欧的输入表,一个并联的1.111兆欧电阻会产生探头设计用于的1.000兆欧输入。
3、如何检测高电流失真?
通过断开探头输入,但保持接地不变,可以检测到高电流失真。如果在断开的探头上检测到没有输入信号的信号,则可能存在高电流失真。
4、大电流如何使任何电压探头上的电压波形失真?
在某些高电流电路中,主脉冲或交流电流的一部分将通过高压探头(任何高压探头)的接地屏蔽返回。这通常是不希望的,并且通常导致使用屏蔽室或封闭空间。信号可能会加到V=Ishield*Rshield(Ishield是沿探头接地流动的电流,Rsheild是探头外屏蔽的电阻)之类的信号。例如,我们的标准15英尺电缆的编织电阻为6毫欧。如果沿该电缆返回100A,则看起来像是0.6V或600V输入信号。
在某些情况下,电感的作用与电阻相同。
注意:大电流应返回电压源。如果它们通过计划外的路径返回(如探针),则也可能会导致其他仪器出现问题。探针旨在以最小的方式干扰电路,并且如果接地屏蔽层上有大电流,则探针正在干扰电路。
5、探针电阻应如何安装?
探针的插头应直接插入香蕉柄的手柄附近(探针电阻两端都有香蕉插头)。请勿旋转探头尖端-它可以直接安装。
6、为什么探头端接1兆欧示波器输入阻抗?
较低的输入阻抗将导致过多的电流消耗或信号太少(100Megohms/50ohms=2Million:1或25kV在50kV测量电压下)。
7、为什么PVM-1-PVM-6上的电阻器附有香蕉插头?
该电阻器是阻尼电阻器,可抑制>120Mhz频率下的谐振。电阻器在很高的连续频率下可能会发生故障,因此很容易更换。此组件的故障很少见,但确实会发生。电阻应压入和压出,并且不得旋转。如果香蕉插头被绑住,则探针尖端可能会过度旋转,从而导致泄漏并破坏内部连接。
8、为什么不依靠有源探头呢?
放大器只能使信号失真,因此放大器的信号保真度始终受到损害。放大器在高压瞬变附近也容易发生故障。
9、为什么不端接探头,以便它们可以使用50欧姆示波器输入操作?
端接50欧姆的无源探头(在10000:1时)的电阻为500,000欧姆。在(例如)50kV时,电流消耗为0.1A,功率消耗为5kW。50欧姆的电阻太低,无法测量任何具有高占空比的信号。
10、为什么不自己使用电阻探针?
纯电阻探头会受到杂散电容的影响,从而使信号失真。例如,对于时间标度=400兆欧*2pf=800微秒,具有2pf杂散电容的400Megohm电阻会发生失真。即使是带有100k电阻的纯脉冲探头,也会在2pf*100k=200ns的时间尺度上发生失真。

网友:
放大器只能使信号失真,因此放大器的信号保真度始终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