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able custom colors is enable

楼主(2021-11-18):
    给net附颜色时提醒disable custom colors is enable。附不上去颜色,请问大神们如何处理?是不是schematic设置问题

网友A:
    allegro -> display -> color visibility -> disable custom colors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 display -> color visibility -> disable custom colors  OK!!!!!

    没找到这个选项,能不能截图说明下,谢谢。我发现给net和器件都不能使用assign color。其他设计可以就现在这个设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 display -> color visibility -> disable custom colors  OK!!!!!

找到了,17.4里面选项叫hide custom colors

网友(2023-01-06):
引用 楼主:
找到了,17.4里面选项叫hide custom colors

    请问17.4里面选项叫hide custom colors在哪?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