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怎么去掉内层无用焊盘

楼主(2021-11-18):
    allegro 17.2 怎么去掉内层无用焊盘像这样的,16.6能在百度查到,17.2没找到在哪里可以设置,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就是削盘处理

网友:
    层叠里面

网友:
    你可以修改padstack,对应的层别不显示,但是一般1MM孔径以下的 无用焊盘,板长会自动去除,以防万一你也可以在artwork哪里设置勾上NOn-funtionpad

网友(2021-12-21):
    看一下诸位大神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