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cadence 右键signals 后无法关联相同网络了

楼主(2021-11-18):
非多层文件原理图,drc检查没问题,网表导出正常,但是cadence16.6使用右键signals查询整个相同网络时,无法关联,显示No signals Present

网友:
这是在层次原理图绘制没有在主页Place Hierarchical Block 的原因,把设计的Sch 添加进去应该就没这个报错了。

网友(2021-12-21):
应该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肯定是你没选中工程  选中的工程中的某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