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怎么分辨N沟道还是P沟道

楼主(2021-11-19):
在网上查了些资料知道了D到S有阻值为P沟道,S到D有阻值是N沟道,但无奈的是怎么分辨MOS管的D极和S极

网友:
指针表判断N-P沟方法(10K档):N沟MOS管:红表笔接(D),黑表笔接(S),指针满偏。P沟MOS管:跟N沟MOS管测量现象相反。数字表判断N-P沟方法(二极管档):N沟MOS管:黑表笔接(D),红表笔接(S),显示500左右数字。P沟MOS管:跟N沟MOS管测量现象相反。备注:D就是外壳。

网友:
实物中,一般从左到右为:G极,D极,S极。万用表测量:黑笔接D,红笔接S极有500为N沟道,红笔接D极,黑笔接S极有值是P沟道,也就是先确定其各个引脚,之后判断管型

网友:
比如一个是1650 一个 556 那么我们要以最小的那个数值来判断是n 管还是 p管噢 如果 红s 黑g 呢么就是n沟道的 如果红d黑s那么就是p沟道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