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间接寻址范围总结:

楼主(2021-11-19):
1、外部ram 64kb。对外部ram64kb的间接寻址,应使用@dptr作间址寻址寄存器,其形式为:@dptr。

例如movx a,@dptr;其功能是把dptr指定的外部ram的单元的内容送入累加器a中。

外部ram的低256单元是一个特殊的寻址区,除可以用dptr作间址寄存器寻址外,还可以用r0或r1作间址寄存器寻址。

例如movx a,@r0;这条指令的意思是,把r0指定的外部ram单元的内容送入累加器a。

2、堆栈操作指令(push和pop)也应算作是寄存器间接寻址,即以堆栈指针sp作间址寄存器的间接寻址方式。

3、内部ram低128单元。对内部ram低128单元的间接寻址,应使用r0或r1作间址寄存器,其通用形式为@ri(i=0或1)。

4、内部ram的高128单元也可以访问。但是注意不能用间接寻址的方式去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虽然sfr与内部高128字节ram地址相同,但是当一个指令访问高于7hf的内部位置时,cpu是根据寻址方式来区分是访问高128字节的内部ram数据还是访问sfr.

网友:
统是指嵌入到应用对象中的专用计算机系统。这里的对象就是指产品,比如日常使用的冰箱、空调、洗衣机,或者手机、游戏机等。这些产品中都有计算机系统,这类计算机系统就是嵌入式计算机系统。至于单片机、ARM、FPGA、DSP等都是实现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平台。根据对象体系的功能复杂性和计算处理复杂性,提供的不同选择。对于简单的家电控制嵌入式系统,采用简单的8位单片机就足够了,价廉物美,对于手机和游戏机等,就必须采用32位的ARM和DSP等芯片了。FPGA是一种更偏向硬件的实现方式。
所以要学习嵌入式,要从单片机开始,然后学习ARM和DSP之类。

网友:
堆栈操作指令(push和pop)也应算作是寄存器间接寻址,即以堆栈指针sp作间址寄存器的间接寻址方式

网友:
内部ram低128单元。对内部ram低128单元的间接寻址,应使用r0或r1作间址寄存器,其通用形式为@ri(i=0或1)

网友:
内部ram的高128单元也可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