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11-19):
    辅助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
    300V直流电通过辅助电源开关管成为脉冲电流,通过辅助电源变压器输出二组交流电压,一路经整流、三端稳压器稳压,输出+5VSB,加到主板上作为待机电压;另一路经整流滤波,输出辅助20V电源,供给PWM等芯片工作。有了辅助电路,计算机就可以实现软件开机、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