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怎样区分?

楼主(2021-11-19):
是以哪个量为判断标准。。。和具体的表现。。。

网友:
输入波形是正半周,输出波形是负半周,近峰值时,输出不再随输入波形变化,就是饱和失真;
输入波形是负半周,输出波形是正半周,近峰值时,输出不再随输入波形变化,就是截止失真。
三极管的输出和输入正好是反过来的,即反相输出。假设输入的是正弦波,静态工作点正好合适,即VQ=Vp-p/2(静态工作点电压是正弦波电压峰峰值的一半),那么当输入的波形是正半周时,输出电压波形正好跟负半周波形是一样的;当输入的波形是负半周时,输出电压波形正好跟正半周波形是一样的。如果VQ大于输入波形的峰峰值的一半,那么当输入的波形是正半周时,快到峰值时,三极管就会处于饱和状态,那么此时的输出就不再随输入变化了,出现了饱和失真;即输出得到的负半周正弦波波形就没有谷底了,我们称之为饱和失真。对于NPN单管共射放大电路,饱和失真就是输入信号的正半波超过了三极管的放大能力,造成失真,对应的输出波形就是输出波形底部失真,即输出时三极管进入饱和区,Q设置过高。因为饱和失真是输出端失真所以解决饱和失真的方法就是调低静态工作电流Ib(增大Rb),减小Rc,减小β。
反之,当输入的波形是负半周时,快到谷值时,三极管就会处于截止状态,那么此时的输出就不再随输入变化了,出现了截止失真;即输出得到的正半周正弦波波形就没有峰值了,我们称之为截止失真。Q点设置过低造成的截止失真属于输入端失真,所以只能从输入端解决。解决方法有增大VBB,减小输入端电阻Rb。

网友:
饱和失真是放大器输入信号过强,导致晶体管非线性饱和,使输出信号产生削顶失真!(若是音频就会有吐字不清的阻塞之感)
截止失真是放器因偏值过低或极度饱和导致断续截止,使输出信号产生断续感!

网友:
我建议你实际焊个简单的放大电路板,通通过调节控制基极电流的电阻改变放大电路的曲线,然后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你就知道饱和与截止的区别了

网友:
输入波形是正半周,输出波形是负半周,近峰值时,输出不再随输入波形变化,就是饱和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