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CB封装更新之后再更新到PCB中?

楼主(2021-11-19):
 如何将PCB封装更新之后再更新到PCB中?

网友:
    当我们遇到器件在PCB中无法直接修改时,经常需要回到封装库中修改我们的封装,修改完封装后如果再通过PCB重新导入原理图的方式更新器件会很麻烦,器件位置会初始化。有时我们仅仅只是改动了一个管脚而已。这时候只需要用到我们封装库中的更新封装功能即可不用通过导入的方式更新到PCB中还不会动器件的位置。
   更新单个封装的方法:修改完封装后,保存封装。在列表中选中封装并右击,选择“Update PCB With ####”即可将我们当前修改好的这个封装更新到PCB中。更新完毕后,PCB中所有这个封装的器件就会全部更新。
   同时更新多个封装的方法:如果我们同时需要修改的封装很多,想把我们更新完毕后的所有封装同时全部更新到PCB中,右击封装库列表,选择“Update PCB With ALL”即可把所有器件的封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