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的布线走线如果全部飞线影响会小点吗?

楼主(2021-11-19):
高频电路的布线走线如果全部飞线影响会小点吗?

网友:
    飞线就没有可靠的参考地回路,对高频信号来说,阻抗匹配、EMI等问题自然就反而变得非常大。。。。。

网友:
    看用途材质,处理的好可以的,飞线容易受干扰,实在要飞线用线质量要好,建议用硬线,线长度也要合理

网友:
    高频还能飞线,玩笑开大了吧。

网友:
    你画板子用什么飞线,高频板子之间连接用高频线

网友:
    飞线 有些懵了  这个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