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PCB封装

楼主(2021-11-19):
cadence中画具有正反面焊盘的封装时,利用镜像命令,但是find选项卡中只有text处于激活状态,无法对焊盘进行镜像,只能对文本进行镜像,怎么回事?

网友:
画正反面焊盘的封装时一般是建两个焊盘,一个正面的一个背面的再导入封装,类似金手指封装

网友:
我一般使用快捷键,你全部选中元件试试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