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GB/T 10194测试和AEC-Q200认证

楼主(2021-11-19):
一、压敏电阻的用途

压敏电阻用于保护电路免受高压浪涌的影响。当高压浪涌施加到电路时,结果通常对电路是灾难性的。可以跨信号线安装电容器。但是,该电容器无法抑制电压浪涌。因此,当需要对电路进行电压浪涌保护时,使用压敏电阻作为电压保护器件。当施加超过规定电压(压敏电阻电压)的电压浪涌时,压敏电阻会抑制电压以保护电路。

二、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

当电压浪涌不超过压敏电阻电压时,压敏电阻作为电容器工作。然而,当浪涌电压超过压敏电阻电压时,压敏电阻两端的阻抗急剧下降。由于电路的输入电压取决于压敏电阻的内阻和线路阻抗,压敏电阻端子两端阻抗的减小可以抑制浪涌电压。

三、压敏电阻的选用原则

压敏电阻选择的一个要点是压敏电阻可以处理峰值脉冲电流。 峰值脉冲电流是即使每隔 5 分钟施加两次峰值电流,压敏电阻电压变化也不超过 10% 的最大电流(脉冲具有 8 μs 的上升脉宽和 20 μs 的半宽) . 如果峰值脉冲电流额定值不足,则压敏电阻可能会损坏。

四、压敏电阻GB/T10194测试适用产品

GB/T 10194标准适用于直流电源或频率不大于400Hz的交流电源中保护电子设备或其他对浪涌敏感的设备免受损坏的浪涌抑制型压敏电阻器。

五、压敏电阻GB/T10194测试项目

1. 外观和尺寸检查;

2. 电压或漏电流(不适用于脉冲测试);

3. 脉冲电流;

4. 脉冲条件下的电压;

5. 电容量;

6. 耐电压(仅对绝缘型压敏电阻器);

7. 绝缘电阻(仅对绝缘型压敏电阻器);

8. 引出端强度;

9. 可焊性(对螺纹固定产品不适用);

10. 耐焊接热(对螺纹固定产品不适用);

11. 温度快速变化;

12. 冲击;

13. 振动;

14. 气候顺序;

15. 稳态湿热;

16. 着火危险;

17. 上限类别温度耐久性;

18. 标志耐溶剂;

19. 元件耐溶剂。

六、什么是 AEC-Q200?

AEC-Q200 认证是所有无源电子元件必须满足的抗应力全球标准,前提是它们要用于汽车行业。如果零件通过了标准中包含的严格应力测试套件,则被视为“符合 AEC-Q200 标准”。

七、AEC-Q200认证级别

AEC-Q200 Rev. D 将行业不同部分所需的认证级别分为五个等级,编号为 0 – 4。等级 0 是最严格的,需要在 -50 至 +150°C 温度范围内进行测试。分级到此级别的组件可用于整个汽车行业的任何应用,无论在车辆内的位置如何。所需的测试水平随后会降低,适用于大多数引擎盖下用途的 1 级零件需要在 -40 至 +125°C 的温度范围内进行测试,而 2 级零件的测试不那么严格,适合使用在乘客舱内的热点,3 级用于大部分乘客舱内使用,并降至 4 级,这是用于非汽车部件的合格等级。

八、压敏电阻AEC-Q200认证测试项目

压敏电阻做AEC-Q200认证需要做下表中测试:

九、关键电子元器件性能及寿命检测设备

Delta德尔塔仪器专业致力于关键电子元器件性能及寿命检测设备的研发和制造,系列产品应用于各种插头电源线、电线组件、互连电线组件,器具输入插座、器具输出插座、器具插座,电容器(X电容器、Y电容器),隔离电阻器(跨线电阻),变压器/开关电源用变压器,光电耦合器, 电源开关、继电器, 熔断器、热熔断体、熔断电阻器,电位器、定时器、温控器、限温器、热保护器、电控制器,水位开关,旋转开关,传感器,印制线路板,压敏电阻,电动机, 热敏电阻器等进行机械强度测试,额定电压测试,额定电流测试,分断容量测试,负载特性测试,发热(温升)测试,正常操作测试,寿命可靠性测试,机械耐久性测试等试验项目。

提供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提供整套测试仪器,可以为各类电子、电器制造厂商提供一下检验测试项目的专业仪器设备:集成电路测试:成品测试、老化筛选、失效分析等;破坏性物理分析:外部目检、X射线检查、粒子噪声(PIND)试验、密封性试验、内部气体成分分析、内部目检、内引线键合强度、扫描电镜、芯片剪切强度;可靠性寿命和老化筛选:老化筛选试验、稳态寿命试验、加速寿命试验、可靠性强化试验;环境试验:正弦振动、随机振动、机械冲击、碰撞(或连续冲击)、恒定加速度、跌落、出点动态监测、温度-振动-湿热三应力试验、高低温低气压、温度循环、热冲击、耐湿、高压蒸煮、盐雾或循环盐雾、霉菌、淋雨、气体腐蚀、沙尘、热真空、强加速稳态湿热(HAST);物理性试验:物理尺寸、耐溶剂性、引出端强度、可焊性、耐焊接热、封盖扭矩、镀层厚度、阻燃性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