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结构设计的要点

楼主(2021-11-19):
1:FPC本体宽度,根据走线数量和板层数而定,为保证结构强度可靠,宽度A≥4MM。

2:连接器焊盘到FPC边缘距离,设计尺寸≥1MM。

3:接地耳朵宽度,为保证定位孔结构可靠,宽度尺寸≥3MM。

4:定位孔中心到边缘距离,为保证FPC强度,防止FPC拉裂,此尺寸≥1.5MM。

5:接地耳朵长度,为保证定位孔结构可靠,长度尺寸≥3MM。

6:定位孔直径,为保证壳子定位柱强度,孔径尺寸≥0.8MM。

7:FPC过渡圆角,FPC在转角处需要有圆角过渡,避免直角受外力导致FPC拉裂,圆角尺寸≥R0.5MM

8:FPC厚度,FPC厚度根据走线形式来定,单层板H1≥0.12MM,双层板H1≥0.15MM.

9:FPC连接器处补强板厚度,FPC在连接器处需增加补强板,避免FPC弯曲变形导致连接器从FPC上脱开。补强板厚度:H2=0.3MM。

10:FPC在连接器处总厚度:J=H1+H2。

FPC为功能件,设计上一些尺寸需要同硬件,LAYOUT讨论,避免无法走线或者不能达到功能需求。

网友:
FPC厚度根据走线形式来定

网友:
FPC在连接器处需增加补强板,避免FPC弯曲变形导致连接器从FPC上脱开

网友:
FPC过渡圆角,FPC在转角处需要有圆角过渡,避免直角受外力导致FPC拉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