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层交换机之间的区别

楼主(2021-11-19):
    功能区别
    核心层交换机的主要功能是用于路由选择及高速转发的,提供优化、可靠的骨干传输结构,因此核心层交换机应用有更高的可靠性和吞吐量。汇聚层交换机是多台接入层交换机的汇聚点,作用是将接入节点统一出口,同样也做转发及选路。它必须能够处理来自接入层设备的所有通信量,并提供到核心层的上行链路。接入层交换机的功能是将终端用户连接到网络,因此接入层交换机具有低成本和高端口密度特性。
    2.性能区别
    核心层交换机是三层交换机,高速转发,有大容量接口带宽(比如万兆接口),较大的背板处理能力,因此它的性能以汇聚层交换机和接入层交换机都要高。汇聚层交换机也具备部分路由功能,可以是二层/三层交换机,而接入层交换机属于二层交换机,因此汇聚层交换机与接入层交换机比较,性能更高,端口更少和速率更高。总之,这三种交换机的性能对比结果是:核心层交换机>汇聚层交换机>接入层交换机。
    3.使用场景区别
    对于核心层交换机、汇聚层交换机以及接入层交换机并没有固定要求,它们处于哪一层主要取决于网络环境的大小及设备的转发能力,也不是每个网络都必须有这三个结构,有些企业只有接入层交换机和核心层交换机,这种做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
    核心层交换机是三层交换机,高速转发,有大容量接口带宽(比如万兆接口),较大的背板处理能力,因此它的性能以汇聚层交换机和接入层交换机都要高。

网友:
    核心层交换机是三层交换机,高速转发,有大容量接口带宽(比如万兆接口),较大的背板处理能力

网友:
    对于核心层交换机、汇聚层交换机以及接入层交换机并没有固定要求

网友:
    核心层交换机应用有更高的可靠性和吞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