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共模信号的意义?

楼主(2021-11-19):
共模信号的意义?一些干扰都是共模信号,共模信号有好的方面吗?共模信号的意义是来分析信号的好坏吗?# F6 j: u# Q: b+ k8 }

网友:
    共模信号是作用在差分放大器或仪表放大器同相、反相输入端的相同信号。 一个信号的处理过程都要经过不同的电路或设备,各个电路或设备的参考电平(接地)之间都存在直流及交流的电位差。而电路之间的电位差呈现出的是共模信号

楼主:
    共模干扰与差模干扰是不断相互转换的,两根导线终端与地线之间存在着阻抗。这两根导线的阻抗一旦不平衡,在终端就会出现模式的相互转换,即通过导线传递的一种模式在终端反射时,其中一部分会变换成另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