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波形严重失真,要如何改善?

楼主(2021-11-19):
PWM驱动波形频率大于10KA,B点波形严重失真,要如何改善?

网友A:
Q7的BC之间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其进入深饱和状态即可。Q5Q8都是射随器,根本不会饱和,不至于影响整个电路的速度。

网友:
用仿真模型跟实际参数有很大差异。不要当真。

网友:
换个专业的IC比如IR2101啥的,这种自制的推挽电路就这个德行。还有你的Q8没有烧也是福大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Q7的BC之间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其进入深饱和状态即可。Q5Q8都是射随器,根本不会饱和,不至于影响整个 ...

元器件都有寄生电容,还有施密特效应。

网友:
这是书上抄的电路,没有一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