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电容中的有极性电容能否有无极性电容代替?

楼主(2021-11-19):
电源滤波电容中的有极性电容能否有无极性电容代替?0 k5 T& `( w/ w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电路了  要是纯滤波作用的话  只要耐压和功率满足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环境来搞了

网友:
    不行哦! 电容有很多种类;每类作用和材质都是不一样的,有极性的是电解电容.特点容量大,一般用作滤波,升压蓄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