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源去耦的封装瓷片电容是用什么封装?

楼主(2021-11-19):
2.4G通信模块,3.3VDC供电,电源插针和地插针之间并2个退偶电容,一个0805封装瓷片电容,另一个是用0603封装啊?还是0402封装啊?我的模块上大部分是0402封装的,还有这两电容值定在多少?

网友:
都可以。如果空间可以0603

网友:
模块内部一般有滤波电容了,所以外部滤波电容要取决于外部电源的质量。
除非模块有提到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