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电平输出不变化,程序是对的,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19):
{
                LED1 = 0         ;
                LED2 = 1;
                delay_ms(1000);
程序就这么简单,,LED亮了后就不灭了。。
,,但是我中断里有个数码管显示程序,数码管又正常动态显示

网友:
程序跑偏了,while后加(1),不然程序只跑一遍

网友:
    不是应该while(1){……}

网友:
你程序里的led赋值根本就没有变化啊,led1 是0  led2 是1

网友:
    你程序只是让LED亮了,没有再让它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