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层压板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19):
PCB电路板层压板问题怎么解决?5 s+ u/ w! }" [  b

网友:
流向要合理,高压/低压,输入/输出,强/弱数据信号,高频/低频等等。他们的流向most合理的应该是是呈线性的,不该相互之间交融

网友:
    电源滤波/退耦电容布局合理,PCB线路板的布局对整个电路板的外观和性能等方面都很要害

网友: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线做得宽一些。高压及高频线应该圆滑一些,不能出现尖锐倒角